求助。

楼主(2007-04-15):
大家好,今天又一台三凌18.5kw变频器,出现故障为:EOC1
打开检测:有一个模块坏了。还有跟触发侧并联的一个电子元件,像电阻,看不清型号。
能给说一下吗?
还有,如果模块烧坏,其他电路还有烧坏的吗?我侧了一下,除了上面的元件以外,没有发现坏的。
望得到你的帮助。

楼主:
驱动电路触发电压应该怎样测,怎样才是正常的,能把参数告诉我吗?不加模块能加电吗?
 再一个问题,接模块触发端的4,5脚的是com6口还是com5口,能互换吗?如:com5口接模块的4,5脚,com6口接模块的6,7脚。换一下,com5口接模块的6,7脚,com6口接模块的4,5脚。能行吗?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FR-A540-18.5K-CH (V38D94)
接模块触发端的4,5脚的是驱动板上的com6口还是com5口?

楼主:
没人修过吗?

楼主:
以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