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编程时x8,x9,y8,y9不能用,用说出错

网友A:
不能用就不要用了。

试试X10~X17,Y10~Y17

楼主:
想知道,如果不用哪点就少了,有谁知,请告知,谢谢

网友B:
是8进制的

网友C:
对,FX2N中,X、Y编号是八禁止的,X8以后就是X10了。

网友D:
三菱的FX系列输入输出是8进制的,只有0—7;不能出现8、9两个数字;
好好看一下使用手册;

网友E:
和楼主一样是个初学者

网友F:
晕!!!!fx2n输入和输出都只用X00-07、Y00-07或X1-17、Y10-17......

网友G:
8尽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