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我用的是CP1H,普通电容式24伏三线的接近传感器。比如感应距离调节好了之后,开始工作。使用中,老是需要调节传感器灵敏度,否则就感应不到。注:附近有变频器。请问是变频器的干扰吗,如何检测,是否有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A:
换一支试一下.不行就换感应距离长点的

网友B:
我也是用的有一个,可是一到每秒钟10次时,就无法感应的到,但是如果接到另外的计数器表上时就要可以,我怀疑是CP1H的感应时间太短了.

网友C:
接近开关不能当测量距离的传感器使用,它的“检测距离”只是一个大概范围,必须在这个距离之内,有足够大面积的物体(说明书上有规定的),才能稳定输出。注意一下说明书上的介绍。

网友D:
并不是PLC本身的感应时间短,PLC的输入对ON信号的响应时间才几个微秒。可能是由于PLC循环扫描的时间长了点,导致对脉冲输入信号采集不到。你可以试试中断响应,应该可以采集的到

网友E:
斑竹说的办法可行,变频器的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F:
你用的是电容式,注意被检物的电解质,检测距离不要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