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我用的PLC是CQM1H,编程软件是CX-P V5.0,电脑是笔记本的,操作系统是XP SP2,我用USB转9针的接口再接OMRON的通讯电缆,电缆是没问题的,买来时试过了.连接完后,我打开CX-P V5.0,试图从PLC上传程序,但当我点击<PLC>选择<自动在线>时,显示出连接不上PLC,后来我又为自动在线选择串口时.里面是空的,没有串口可选.请问我怎样才能连接上PLC?谢谢指点!

网友A:
USB转的串口毕竟不是真正的RS232串口,所以转换器的品牌、质量是有一定关系的。
可以从“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端口(COM和LPT)”---“通讯端口”---“端口设置”---“高级”,找到下面的“COM端口号”点开端口可看到有COM1到COM255可选,其中有的端口已经被占用,可以在没占用的1-4端口中选一个(PLC一般能在1-4端口中自己选择适应)。最好设成COM1(一般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COM1是空的),那样其他没有端口选择能力的设备(如单片机等)也可以用了。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一般的USB-232的适配器稳定性不好,不能保证一定能连接OMRON的PLC。
另外,自动在线前需要先指定从那个串口连接,软件并不能自动搜索当前使用的串口。

网友C:
我碰到的好多朋友是因为USB转接口的驱动没装好造成的,首先装好驱动 去硬件管理器里找到现在的通讯口号,在PLC软件里设置对应的通讯口,连线测试一下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你的USB转COM的转换器不行,质量太差;
换好一点的或用PC卡转COM口的;

网友E:
要试,同一品牌的PC由于系统装的差别也会造成这台能用那台不能用

网友F:
还是用带R232的机了稳定可靠.搞个二手的专用上下载程序,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可以用PCMCIA-232适配器,绝对稳定可靠。

网友G:
你的主板有没有把串口设成DISABLE?不是的话看看修改一下有没有用处?

网友H(2007-07-24):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CMCIA-232适配器,绝对稳定可靠。

我是这样做的,绝对可靠!

网友I(2024-08-01):
回复 网友A:
232接哪几个针脚,485呢又接哪几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I:
232接哪几个针脚,485呢又接哪几个?
想要做什么呢
读程序用usb转接器加串口编程电缆
或者直接用USB口的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