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我公司的一台富士变频器启动一会就过流保护,同时电容放电电阻过热,经检查隔离接触器在变频工作时不动作,临时外加控制继电器但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确认继电器本身没坏,就查电源的分压电阻(一般变频器的继电器由分压电阻得到电压信号然后控制继电器动作的)。临时解决办法是找一个300V(单相)或500V(三相)的继电器直接连到母线上,当母线电压升到继电器吸合电压时继电器自动吸合,避开了充电初期的大电流冲击。

网友B(2008-06-24):
我这儿有台,接触器不动作,运行就跳欠压,怎么回事???

网友C:
电阻有没有坏?或者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