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我想知道旋转编码器的怎么用的,有没有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A:
先从你的要求说起,你准备用编码器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是选型: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长线输出?NPN输出?型号决定以后,使用就没有问题了,无非是对编码器的脉冲数计算和比较来达到控制的目的。一般供应商都有资料和技术支持的。

网友B:
按照要求,选对型号之后,使用PLC的高速脉冲计数功能救可以。

网友C:
安川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只要拆开就不能用了.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B:
首先确定一下拆开之后编码器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编码器的电源正极和plc输入的公共点连在一起,负极接在一起.信号按plc的说明接到相应的输入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