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焊机要求

楼主(2007-04-16):
各位,本人想做个直流电焊机,通过初级调节电压,来控制次级的电流,次级通过桥式整流输出进行焊接,其中变压器功率为十二个千瓦,焊接电路最高可以达到1700a,请问能否可以实践

网友A:
是要做点焊机或是对焊机吧?可以的,次级输出7v时,电流1700A

楼主:
但是如果需要电流小的话,可能会无法使二极管导通,因为电压很低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话就无法工作了

网友A:
硅管须0.6---0.7v你的管子是几伏导通啊???

楼主:
只是这样改直流焊接的话,与交流焊接有什么区别,好处在于什么?

网友A:
你不知道你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