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松下PLC有没有一种只可写程序不可读程序的编程软件,就是说程序只能下载到PLC而不能从PLC上载程序,如PROFACE触摸屏一样,如果选中是无法上载的,这样对程序有保密作用,请各位指点!谢谢!
          我的邮箱是:qdming578@126.com

网友A:
以前有一款fploader_freev210程序,只可写已经编好的程序、不能从PLC读出程序,可方便批量下载。现在有许多新型号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适用。至于对程序的保密问题是有矛必有盾,到现在还没有发觉不能解密的PLC,除非把编程口破坏掉、从串口编程,然后关掉串口。那样就是你自己也无法读出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