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我读plc中的内容比如读200.00的内容的话返回的是一个字的内容,那他返回的是
200.00,200.01,200.02........200.15的数据么,可我读时怎么返回0000阿?还要麻烦版主,您说的200.04写1应该是0010,是怎么转换的阿?

网友A:
我真受不了了你!
16个位是一个通道或者说是一个字!200.00只是200通道中的0位。
并且,HOSTLINK命令有读单个位的命令吗?没有!那你要读一个位当然要读取这个通道的值,然后才能知道你要读的位是什么状态。
200.04为1,其它位如果为0,那通道的值是多少?你自己写出来看看是不是0010?

楼主:
版主别生气,我是笨点,那我要是往200.04写3呢,可以么?

楼主:
明白了!那不能写3了,是把,嘿嘿,他的一个位对应一个继电器么?继电器只有0和1两种状态么?

楼主:
我把版主气的都不理我了,哈。。。。

网友B:
气死板主了

楼主:
矫正我一下吧,我说的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不能写3了,是把,嘿嘿,他的一个位对应一个继电器么?继电器只有0和1两种状态么?

这是对的

网友C:
16个位是一个通道或者说是一个字!200.00只是200通道中的0位。
并且,HOSTLINK命令有读单个位的命令吗?没有!那你要读一个位当然要读取这个通道的值,然后才能知道你要读的位是什么状态。
200.04为1,其它位如果为0,那通道的值是多少?你自己写出来看看是不是0010?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