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键盘的通讯?

楼主(2007-04-16):
请教大侠
    如何让PLC读到键盘每个键发出的信号,或者只要PLC读到键盘按键的信号,不需要知道是哪个键?急急急!!!

网友A:
直接把键盘的输出信号作为I/O信号试一试。

楼主:
键盘输出的信号不是一般的信号,它是一个脉冲信号,普通I/O点读不了,还有它是正极发脉冲,我知道PLC接收脉冲的是负极,好象键盘发出的脉冲的时间是几个us,而PLC的范围是几个ms.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转换键盘信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