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我有一块知为啥连不了机?计划再买?才知道没问提!用台式机可以,而手提不行!有谁可以解答是啥原因?

网友A:
怎么连不上? 我们的都可以连上。没必要用原产的

网友B:
750左右;
新的应当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不太容易坏,是不是电缆,软件,设置问题.新的也就630

网友D(2007-06-17):
580  杭州民安  沈王强  QQ7108570
0571-88828744

楼主(2008-08-19):
搞错了!是连接线不对,重做一条后使用正常。对不起!让大家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