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厂里从台湾买来的一台机器里面用的是FX2N-80MR+EX16,掉上来的程序中多处用到X255,但I/O根本就没有啊?

网友A:
FX2N最大支持输入输出点共256点;单输入或输出最大为192点;(对应X0~X277),但你的硬件只有56个点,根本没有排到X255;

网友B:
不用管它,只是一个虚的,没有实际用处的

网友C(2007-05-18):
可能是一个假的,骗你的。因为按理说是不可能有的

网友D:
有可能想OMRON里面一样,当作一个内部继电器用

网友E:
赞成3  4楼说的 有可能是用原来的程序改的 X255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