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三垦SPF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最高为什么只有120Hz?有没有那位高手解释?

网友A:
采用V/F控制,一般都应在400Hz以上。采用矢量控制不超过300Hz。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台达产品可以达到5000HZ   如果想了解找我!!QQ  383482497

网友C:
SPF是风机水泵型,一般是做节能用的,一般都在50HZ以下,120HZ已经不低了
艾默生的能到650HZ,几千HZ的是中频变频器,一般在轴承行业用
QQ56950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