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大家好呀 !
我想咨询一下变频器的多数段控制,我用多数段的MI1和MI2来控制变频器让它启动,从低数10HZ加速到38HZ然后做恒定,最后从38HZ降低到低速10HZ然后停止,有一个脉冲信号到PLC然后输出两个多数段来控制频率HZ,我想知道的是这两个点的通断是怎么样来控制的. 我知道这些都是基本的,但是我以前不接触变频器,我才23岁,做了一年半的工业自动化,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向各位前辈来请教,最好能有一个VF的曲线图,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来信息请到   86793103@163.COM

                                                                        孙宾      沈阳
                                                                             07.04.16

网友A:
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设定变频器为固定频率控制方式,一般可设6~8个固定频率,你这只需要2个,可以只设2个,其他不用管。PLC 输出2个开关量到变频器控制端子,2个都断开时停止,一个闭合以10Hz运行,另一个闭合以38Hz运行。

楼主:
那两个可以同时闭合吗?
那样频率会怎么样 ???????????????

网友B:
跟具体的变频器有关系,有的可以组合,2点可以三速段。

网友C:
最好仔细看看说明书。

V/F曲线一般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