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请问当一个ET200站出现故障后, 在诊断缓冲那一栏显示无法定义地址,IO访问错误.该站所有的模块都无法访问.此故障与程序有无关系?
                 谢静

网友A:
应该是没关系的,只要硬件组态正确,把硬件组态下载后,就应该没问题了的.最多检查下ET200拨码是否正确,做的PB总线接头好不好.

网友B:
dp总线接头

网友C:
还是要把硬件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