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问题一:MM440主接触器分闸时候总抱故障F0022,逼的没办法,只能每次合闸后把故障复位,然后才启动,启动运行也没问题。大全里面讲是I/O模板没接好,闹不明白。
问题二:70系列变频器启动时候报故障F015,检查是堵转引起的,我们是用用于拖动轨道车辆的,检查发现有啃轨现象,现在机械的要求我们增加启动频率,但是我们这边又不想启动速度太大,现在报故障时候频率是6Hz,还在测试中
  以上2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2010-07-27):
MM440我用过的,这个F0022就像个幽灵,西门子这款变频器,很多的故障自己判断不出来就报F0022,接插件这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