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6):
我想用plc测算两个光电传感器所发信号的时间间隔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总体的方法是这样的:
      当第一个光电传感器发出信号时,记录下系统时间。
     当第二个光电传感器发出信号时,记录下系统时间。
     两次系统时间做减法运算。
如果您使用的是西门子S7-300/400PLC,那么可以调用SFC64来读取系统时间。

楼主:
多谢!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