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挡板的问题

楼主(2007-04-16):
用接近开关检测工件,若相临两工件到位的时间间隔t小于T(T可通过模拟电位器D8030调节),则PLC控制电磁阀得电(T—t)s,由汽缸带动挡板将工件挡住;若时间间隔大于或等于TS,则电磁阀不动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工件在流水拉上保持必要的距离,方便下道工序,用FX-1S如何实现?我想了几种方法,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小弟刚出道,请高手指教,我的邮箱ahui0202@163.com.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帮你搞定.
QQ:226225987
E-mail:gsh01012003@yahoo.com.cn

网友B(2007-08-31):
很简单的哦

网友C:
用一个挡板机构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两个以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分料,而且将料分开成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