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我有个项目,要将输入电脑的RS232信号变为4-20MA的模拟信号,哪位大虾有这样的器件,给推荐以下。先谢谢了。电话053282771391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单独用那一种器件可以做到的。232信号是不可以直接量化的,你只能先用通信板转换成标准的数字信号 再D/A转换成模拟信号。

楼主:
各位高手谢谢了,请问能不能将方波信号转换成4-20MA的模拟输出?如果能做到,可以和郑老师联系,电话053282771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