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120-PRO15-E手编器有点问题,懂维修的进来一下;

楼主(2007-04-17):
如图:
放了太久没有通电过,现在刚通电前20秒左右是正常的,其后显示屏右侧会黑屏;
断电如果几分钟后再送电就是黑屏,如果断电几个小时后通电,前几十秒会正常,到后来就又不行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把里边的所有点解换掉,

网友B:
点解是啥?电容吗?

楼主:
是指电容吗?

网友A:
电解电容,如你有电路图可按图找有关电解电容.所有电器必须定时通电

楼主:
电路上没有几个电解电容;

网友C:
我有一个液晶碎了,谁知道液晶是啥型号呀。那里可以买到?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