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现我有一仪表难题急需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1:传感器:铂热电阻.PT100
           2:二次表:无纸记录仪
     使用环境:测温点处于具有高电压(60000伏)电场附近.
     问题:如果此高压电场放电就会击坏无纸记录仪.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是测电气设备温度么?要用无线传输的设备来隔离高压,这种产品很多,到网上查一下
http://www.premieropto.com/Produce_Show.asp?ID=14
http://cofile.163.com/ebook/openEBook2.action?bookId=1157511084027&page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