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我现在有一个光敏电阻的探头     无光时为断路    根据光的强度阻值会相应的降低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降的最低也有 25K欧,     现在我想用这个来做模拟量
不知道哪位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A:
加个电源、串个电阻再用个电位器调节基础电压,AD输入测电阻上的压降。如最亮时电阻上有5V,而最暗时零V(或很小的电压),就可以从相关寄存器里读出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