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矩提升

楼主(2007-04-17):
本人是一个初学者,最近在学习富士变频器说明书的时候看到转矩提升,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求各位达人指点:转矩提升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使用?谢谢!

网友A:
就是在低速时的电压补偿,保证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低速时的电压补偿,保证扭矩。
那应该怎么样设定呢?设定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B:
在额定范围内设置,但设得太高电机会失速发烫反而无力,所以要综合考虑、通过实验决定。
变频器有许多参数与力矩提升有关/

网友A(2007-06-28):
一般变频器的补偿电压是0-30%.一定要有个量化的标准的话,你可以升高设定值让输出电流(可读)=80%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C:
嗬嗬,自己不是很明白吗?提升电压(转矩提升)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工厂设置是50%

网友C:
目的就是快速通过低速区,快速启动,否则如果起不来,电机就要过流了。

网友D:
转矩提升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v/f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楼主(2007-09-05):
那什么情况下使用呢?是不是在电机起动时过电流的时候可以调一下转矩提升还度过这段低速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