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请问磁感应传感器的 检测物(磁铁)的 尺寸是固定的吗?能否把磁铁加长??

网友A:
磁感应传感器的典型应用是“干簧开关”,检测物(磁铁)的 尺寸不是固定的、主要是磁通(磁性强度)达到要求就可以了。把磁铁加长可以增加磁通,使动作距离加大,但可靠性和定位重复性会相应降低。所以对每种磁感应传感器的使用要尽量按照说明书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