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各位老大,本人最近碰到一点麻烦,五台4KW的标准国产电机,原先是使用增速箱调到4000转,现单位技术改进增速没地方放,想改用变频提速到4000转,考虑到电机可能无法承受,,不知各为为可有什么好办法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电机只允许到3000转,你怎么让它达到4000转,不把电机烧了才怪呢,换变频电机吧

网友B:
可以的!!增加频率就好了呀!·!!QQ    383482497

网友C:
电机超过额定转速会损坏电机转子的

网友D:
有位电机专业的老师傅讲,普通三相电机改作变频后可以安全稳定工作在80个频率左右.

网友E:
LS的说法,属于忽忽悠悠。现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很流行。没有条件,只有结果,似是似非。挺唬人。
其实,不管什么电机,只要绝缘满足变频器的要求,工作范围允许,就都可以正常工作。比如,过去的普通电机,有B级绝缘的,如果用在现在的变频器调速系统中,不论工作在什么频率,时间不长,就会击穿绝缘而完蛋。相反,如果是F级绝缘,就可以用于变频器调速系统,而且一般运行于100Hz也没问题(前提条件是动平衡良好,满足100Hz运行的要求)。
现在的电机制造商所出的交流电机,都应能满足变频器调速使用。B即绝缘的产品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不排除个例。所以要确认才是。

网友D:
看到6楼前辈的回贴.我很敬佩,您太专业了.能够用经验解决问题.还能有专业的理论作依据.向前辈您学习.!!!!!!!!!!!

网友F:
能有变频器把原来电机的额定转速通过变得更大?
不知道?知道的说一声
谢谢了!

网友B:
要在电机可能达到的情况下增加频率!
就可以

网友G:
觉得各位说得都有道理,不如哪位条件--有3000转的电机和变频器来试一下,观察发热,振动之类的情况便知道了。当然电机的质量不能选得太差影响结果!

网友C:
电机旋转时需要足够的力量(向心力)把转子铜条或线圈固定在转子铁心上,电机转速越高所需要的向心力越大,没有足够的向心力时转子绕组会被甩飞。例如直流电机在没有励磁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此现象,通常用超速离心开关来保护,保护值通常为电机额定转速的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