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机换向器图片能看出什么?

楼主(2007-04-17):
有一台Z4-180-11 37KW的直流电机+6RA23的直流调速系统,用了两年一直正常,前几天发现碳刷下有间断的小火花,电工换了碳刷、对铜环进行了清洁,清除了片间的灰尘,试车,仍旧打火。
图片如上,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
精华贴
]
1.仔细看看铜片上的包锡有没有化掉的痕迹,如果有,掉的不多的情况可以自己补焊.
2.换碳刷时,如果动了"7"铁,最好重新校正中心线,对铜环清沟别忘了倒角.
3.就是你的调速电路有问题,可调电阻是否动过,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可以降低电流.
4.是否有接地现象.

楼主:
观察控制器6RA23的参数:
P03:72%~75% 电枢电流给定值
P04:20%~115% 电枢电流实际值 变化很大。
P04变化大,是否说明机械方面负载有问题?

楼主:
参照上述图片,
本厂电机与上述情况6类似。电机确实有些振动,待明日解决振动问题再观察。

网友A:
如果排除了电气方面的,机械上的原因最大可能是轴承散了,有结果望楼主告诉下

楼主:
为进一步验证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机械振动问题,4月19日,机修人员将此电机换到另一条生产线上(该生产线电机无振动),连续运行了4小时,目前还未见火花.
后将另一生产线的好电机换到此设备上,并采取措施消除电机机身的振动情况(对此设备的电机地脚重倒水泥),电机运行了4个多小时,未见任何火花.
因此,可以断定,是电机机身的振动情况导至的碳刷打火.

网友B:
呵呵,比较法。常被人们采用。不错不错!

网友C(2008-04-11):
可以看看碳刷的压力对不对。

网友D(2008-07-11):
提供德国VEGA公司雷达物位计.VEGAPULS62 18000元/台.VEGAPULS68,19000元/台,另有现货供应VEGASON53K,VEGAVIB51K,022-88152926天津德威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WWW.DWNCORP.COM.

网友D(2008-11-20):
VEGASON53K 9000元/台.,现货供应022-88152926

网友D:
VEGAVIB51K, 4500元/台,022-88152926,天津德威恩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