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直流制动

楼主(2007-04-17):
请教各位前辈,什么叫直流制动.谢谢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就是在停止时,给电机送上直流低压电,产生制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能耗制动

网友B:
直流制动是在交流电动机的交流动力电源切除后,由另外的低压直流电源向电动机的两相线圈绕组通入足够大的直流电流,使得电动机快速停车的一种制动方式。直流制动产生的能量消耗在电机转子上。

网友A:
不是,给电机线圈加以直流电,产生一恒定磁场,阻止转子旋转,达到快速制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