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在工控网论坛上,有人对波特率与比特率作了详细的介绍,但我从书本上看不是这样的.请各位帮解释一下.

楼主:
请知道的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期盼有人回答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波特率(BaudRate),模拟线路信号的速率,也称调制速率,以波形每秒的振荡数来衡量。如果数据不压缩,波特率等于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如果数据进行了压缩,那么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通常大于调制速率,使得交换使用波特和比特/秒偶尔会产生错误。
   比特率是指将数字声音由模拟格式转化成数字格式的采样率,采样率越高,还原后的音质就越好.

楼主:
还是不一样吧

网友C:
“波特”是码元单位,例如“001”一个三位的D/A编码,如果每秒钟传送十个这样的三位一组的信号,则波特率是10B/s(即每秒传输10个码元)。而“比特”是二进制“位”的单位,如果每秒钟传送十个上述三位一组的信号,则比特率是30bps(即每秒传送30个二进制位)。也就是说波特是比比特大的衡量单位,这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一群人”和"一个人“,至于差别多大,要看这”一群人“的”群“有多大……由于在不同的系统内码元包含的二进制位并不相同,故而通常言说传输速率时都讲”bps"(即比特率)而不讲”B/s"(波特率)。

网友C:
当然,在有些系统中,例如单片机里,波特率和比特率是相等的,在称呼上也不特别区分。因为在这种场合,二进制位并不分组压缩,二者在数量上是等同的。

楼主:
请问7楼是什么专业

网友D:
我是小白
波特率是单位时间内传输二进制数据的位数。

网友E(2007-06-16):
收下了!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