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17):
我单位CS6140车床,现在要加工特殊零件,要求要把主轴转速降到最低转的九分之一,主轴电机是7.5KW4P三项异步电动机,请教各位同行选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价格多少,最好在 宝鸡市附近!谢谢!

网友A:
转速低的话最好用进口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位CS6140车床,现在要加工特殊零件,要求要把主轴转速降到最低转的九分之一,主轴电机是7.5KW4P三项异步电动机,请教各位同行选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价格多少,最好在 宝鸡市附近!谢谢!
最低速时多少?最低速的1/9之一是多少?如楼上所说,进口矢量型的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