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如果2台设备串联接在两相380 的电源上,如果两台设备负载一样大那么电压均分.如果不一样大呢?负载大的分压少? 为什么呢?

网友A:
负载大的当然是电阻小了,电阻小的当然是电压低了,你自己想想吧是什么道理

楼主:
我的意思是问 负载大的为什么电阻就小

网友B:
并联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问 负载大的为什么电阻就小
答: 因为电阻小,所以功率就大;因为功率大,所以电阻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问 负载大的为什么电阻就小

答: 因为电阻小,所以功率就大;因为功率大,所以电阻小!??????

???

串联: P=I2*R,电阻大的功率大,电阻小的功率小了,如果并联P=U2/R,刚好相反。

网友C:
P=U2/R=I2R,    电压一定时,功率与电阻成反比;电流一定事,功率与电阻成正比!当然,仅限于纯电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