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7):
我现在低压线母槽,在带上负载后插件箱上发出振动,同时也发出很大的响声。我是三相四线,带的全是单相负载。还请各位师父多多指点。

网友A:
三相严重不平衡!
重新分配功率.

楼主:
谢谢信师父,三相不平衡。我那现在的问题是,零线有100多安电流,但我的地线也几十安的电流呀,正常的地线不会有电流吧??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重新分配功率.可以减小零线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没有时间上。信师父,我那功率在前段时间都分好了,每相只差不多1两安电流了。你看没有什么问题了吧??我的相线上只有10几安电流,但是我的零线电流都有40多安呀。我们用的都有是电子整流器。不会是产生什么揩波吧?

楼主:
我们查了,但是用钳行电流表也测过三相电流,都差不多,也只差1两安吧,但是我那们相电流只有10安,可是零线电流都有40多安了。我们用的是单相照明,全用电子整流器,会不会是高磁谐波呀??地线也有电流。。。

网友B:
零线上的是谐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