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8):
电脉冲的数量和频率能控制步进电机的角位移和角速度,
但相同数量和频率的脉冲占空比不一样,其结果也不一样吗?
比如30%和50%,其结果有何不同

网友A:
占空比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不能太小,一般步进电机都有一个最小的脉宽要求。

楼主:
1、脉冲信号的产生。

脉冲信号一般由单片机或CPU产生,一般脉冲信号的占空比为0.3-0.4左右,电机转速越高,占空比则越大。

既然占空比不影响转速,那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B:
PWM(脉冲宽度调制)占空比越大时电机转速越高。
普通脉冲(CW/CCW)控制时只取脉冲上沿来计数。
但上沿要够陡,占空比太小时无法读到足够高的上沿。

网友A:
PWM(脉冲宽度调制)占空比越大时电机转速越高,这种是调压调速的电机,而一般步进电机是调频调速的。

楼主:
调频调速是可以的,但我想知道不改变脉冲频率,而改变占空比地步进电机的转速有何影响,是不是步进的只读取脉冲上升沿一次就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