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18):
EJA变送器膜盒是将力信号装换成电容信号还是频率信号?

网友A:
EJA变送器采用单晶硅谐振式传感器,在单晶硅芯片上采用微电子机械加工技术分别在其表面的中心和边缘作为两个形状、大小完全一致的H形状谐振梁,由于处于微型真空腔中,不与充灌液接触,因而确保振动时不受空气阻尼的影响。谐振梁分别将压力、差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送到脉冲计数器,再将两频率之差直接传递到CPU(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处理,经D/A转换器转换为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4~20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