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18):
师傅们:小弟又遇到麻烦了.现在我的人机界面(HITECH--pWS1711-SNT)与三菱PLC联机时出现以下错误信息: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code =0008
 空机也显示此故障,请问是何原因??
小弟我采取的措施是调了人机界面系统目录;(传输速率,端口)还是显示此故障,请问如解决.为感.
    感谢那位evlsam朋友.

网友A:
你是如何选择拨位开关以及通讯速率等参数是如何设定的?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呢?

网友B:
好像是PLC和触摸屏没有通讯!!   QQ  383482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