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8):
请教各位大哥,我现在想用plc产生一个640khz频率的脉冲信号,可是好像定时器不能定那么短时间,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指导小弟下,谢谢

网友A:
晕倒,这个你也想用定时器做。
直接用脉冲指令不可以吗?

网友B:
脉冲指令也发不出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C:
频率太高了;

网友D:
用脉冲指令做,最多能做到100-250K。这是PLC的特点决定的。PLC不适合做中频、高频的控制。

网友E:
有100Khz 就好了。FX2N系列就是2HZ到20KHZ

网友F:
那么高的速度有和用啊!

网友C:
FX1S/FX1N晶体管的最高可输出100KHZ;
高于200KHZ的话目前只有三菱的FX2N PLC+FX2N-10PG可以达到,最高1000KHZ;

网友G(2015-01-30):
三菱PLC脉冲指令编程实例讲解!

网友H:
三菱的发不出来这么高频率

网友I:
楼主应该说说要那么高的频率干什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