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8):
零线上拿电笔可以测量到有电,钠管发亮,电力变压器中心线是接地的,检查下来是有一相电是接地了,在施工中有一根2.5平方的电线碰在外壳上了,电机是可以运行正常的,为什么接地了,零线上拿电笔测量会发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正常无故障时变压器中性点与地等电位,此时各线对地电压220V,当有一相接地时,接地点的大地电位是接地相相电压,此时零线对此处电压是220V。电机用的是线电压,没变化

网友B:
一相接地时,该项保险熔断或者空开跳闸,是否这样?

网友C:
应该是接地不良,或者你用电笔测量的地方和接地体电位不等

网友A:
这要看你保险丝或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有些额定低电流比较大的系统在系统末端接地通常不跳开关,由反时限保护

网友D:
你量的零线电路中,是否接有负载

网友E:
有电位差才有可能发亮,用万用表量量测验点与中心接地点是否有电压!

网友F:
问题可能不在相线接地上,我怀疑是你的零线上电流便大,而零线截面又不够造成的。

网友G:
1、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一相接地短路,如果接地点远离变压器,又没有重复接地,则零线电流大,压降大,电压高,所以电笔发光很亮!
2、保护设置不好,本应跳闸保护!

网友H:
而且你的变压器接地电阻肯定不合格

网友G:
楼上说的正确,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好也是原因之一!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应该如何解决以上问题,请高手指教,我很高兴在工控论谈上认识大家,让我受益非浅。

网友G:
大家说的都是可能的原因,不是确切的原因,你根据大家的发言,去检查、测量,判断故障点,确定故障元件,在修复为妥!

楼主(2007-06-03):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故障原因已经查到是供电局的原因,差一点出大事,现在的供电局仅有如此的粗心,中心点没有接地,在工程施工中如此的不负责任,用电监察大队也是如此的马虎了事,出了事情谁负主要责任,所以电工在工作中一定要小心,不要以为零线上是没有电的,在工作中请不要碰金属部份,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一定要做到安全第一.

网友I:
地线在电路中的特点是:当三相火线不平衡的情况下,就有电流从地线中流过。使用中,接地线上是不允许接开关和保险的,而且,地线越粗越好。所以,你可用电表检查一下三相电流是否接近,以及地线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