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18):
我厂的A-B1336PLUS变频器的TB3控制连接插件未装,现在要使用TB3的19和20端子,在没有TB3的情况下,要实19和20端子的功能改如何做。那位学长知道请帮帮忙。

网友A:
从板上引出19,20端子线,加装端子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