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V5.3官方中文版

楼主(2007-04-18):
装这个软件的时候   跳出缺少SSF文件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下载的多个版本安装时都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只是没有授权用不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和授权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进行安装,也可以直接进入Step7目录下执行Setup.exe。这个问题主要和安装文件目录太深有关。

网友C:
安装个虚拟光驱,用他来启动安装就行 了

网友D:
如何使用受权,提供一下

网友E(2007-05-30):
请问各位大哥哪里有S7-V5.3中文版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