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8):
本人工厂有套回收系统,安装2年有余,已开车多次,均正常。
可最近一次开车,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所有采集信号全部丢失,电脑屏幕没有了数据。重启,断电等数次,不知怎么搞的,就好了。过几个小时后,又出现了数据丢失。折腾半天,又好了。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
现初步认为是接地的原因。电源没有隔离,接地没有做好。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出现?(这次与前几次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没有条件,只做了简单的处理,等待看看处理效果,如果是这个问题,准备进一部处理。
请问各位,这方面的规范做法应该如何?

网友A:
想来是你们没有给人家厂家钱吧 哈哈 把钱给了就好了 你想想是不是刚好一年了

网友B(2008-05-28):
或许是软件的网关程序丢失,造成下位机与上位机通讯不正常
也有可能是DCS的接地问题,DCS接地最常见的是一点接地,但如果不进行接地工作引起数据丢失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