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7-04-18):
现有一台三肯37KW变频器,所带负载是深井潜水泵,潜水泵在井下80米,最近连续烧毁四台潜水泵电机,造成损失。对变频器的电压输出使用整流式电压表测量电压正常,并且电压三相平衡,变频器无故障记录,最后两次烧毁电机解体发现内部均有很多石墨粉,并且这两台运行时间较短,一台运行十天,一台运行六天,针对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给出检查方法,谢谢。

网友A:
是载频太高所致,将载频调低,或再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以前这台变频器用了好长时间了,为什么现在有了问题,以前没有问题呀?
请教载频高怎么调小呀?还是不明白。

网友A:
只能说开始时电机的绝缘性能是符合要求,因为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导致绝缘变差.进入相关参数可调整载频

楼主:
先按照你的方法试试,现在我正在试验变频器用别的电机运行,检查变频器的各种数据,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B:
石墨粉?电机的线圈看了吗?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电机线圈烧了接地了,别的没两样,现在运行一台临时电机变频器没事,我现在进一步检查。谢谢了

网友C:
调低载频,
支持二楼!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试试。

楼主:
这台三肯37KW变频器,让它带了一台11KW的电机试运行,
开始没什么事,运行了十天,今天出现电机变频器停运问题,变频器上显示open变频器输出缺相,停电后重新起动也能运行,请各位帮忙分析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消除呀,拜托了,

楼主:
各位高手,给我回复呀
我在等计策呢

楼主:
高位高手给我回复呀,我在等对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