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

楼主(2007-04-19):
我是PLC初学者,厂里面需要一个PLC设计.
现输入用DC24V.与PLC距离500米处由一个开关来控制,没有经过继电器直接到PLC输入端.请问这么长的线会不会使24电压变低至没信号输入PLC.

网友A:
PLC的输入一般都是对地(COM)的,不需要24V电源。用与PLC距离500米处由一个开关来控制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线径不能太细。

网友B:
距离太远了建议换成交流110V或者220V输入的机型;
500M用DC24V的话可能不行,而且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C:
需考虑工作现场环境!谨慎!

楼主:
线路走向是这样的:与消防报警线放一个槽,下方一米有高压35KV线.进厂房与380电动机线(没有变频器)一个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路走向是这样的:与消防报警线放一个槽,下方一米有高压35KV线.进厂房与380电动机线(没有变频器)一个槽.
建议用铠装型电缆,外层钢带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接地,可以消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