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9):
可不可以将输入和输出电压都为220V或都为24V?

网友A:
输入的距离短干扰少的用24DV,输出看驱动什么电器

网友B:
应当可以,具体要看PLC型号和品牌!可参见其说明书。

楼主:
三凌FX系列.
有干扰的话.会受到哪些干扰呢?

网友C:
输入电压是PLC规定好的;
输出如果是继电器的话DC24V、AC220V都可以用;

网友D:
晶体管输出型的机子好像不可以用220发的吧,顺便问下松下FP0晶体管输出型的电流是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