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继电器

楼主(2007-04-19):
不经继电器会给PLC造成什么后果?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接继电器.

楼主:
接继电器是用来隔离作用,那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接继电器呢?不接的话会给PLC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问的莫名其妙;
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你说的继电器是指PLC的输出继电器还是外部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B:
那要看你是用什么负载而定啦。一搬机子本身输出触点电流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