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线径

楼主(2007-04-19):
PLC输出用220V来控制继电器,该线路该用几平的?
220V电源提供16盏普通指示灯该用几平的?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
总的也就100W以下吧

网友A:
短距离(300米以下)的传输,用20AWG(0.5mm/2)即可;长距离传输需要考虑电压降。

网友B:
是带继电器的话电流就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