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9):
http://www.zj-gk.com/xiazai/XCP-v2.5.rar

     X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最大I/O点数1024点,程序容量30K,两路高速计数,最高频率200K,2-5路脉冲输出,最大脉冲输出系数400K,支持CAN总线,TCP/IP以态网
 14点本体8点输入/6点输出 24点本体14点输入/10点输出 32点本体18点输入/14点输出 48点本体28点输入/20点输出 60点本体36点输入/24点输出
AC
继电器
 XC3-14R-E  XC3-24R-E  XC3-32R-E  XC3-48R-E  XC3-60R-E
AC
晶体管
 XC3-14T-E  XC3-24T-E  XC3-32T-E  XC3-48T-E  XC3-60T-E
AC
Yo 、 Y1 晶体管

 XC3-14RT-E  XC3-24RT-E  XC3-32RT-E  XC3-48RT-E  XC3-60RT-E
DC
继电器
 XC3-14R-C  XC3-24R-C  XC3-32R-C  XC3-48R-C  XC3-60R-C
DC
晶体管
 XC3-14T-C  XC3-24T-C  XC3-32T-C  XC3-48T-C  XC3-60T-C
DC
Yo 、 Y1 晶体管
 XC3-14RT-C  XC3-24RT-C  XC3-32RT-C  XC3-48RT-C  XC3-60RT-C
XC系列PLC基本性能
一般规格
项目 规格
绝缘电压 DC 500V 2MΩ以上
搞噪声 1000V1μS 脉冲1分钟
环境温度 0 ℃ -60 ℃
环境湿度 5-95%
通讯口1 RS-232C口,连接上位机、人机界面编程或调试
通讯口2 RS-485 ,连网或连接智能仪表、变频器等
通讯口3  CAN 总线
安装  螺丝固定或导轨安装
接地  第三种接地(不可与强电系统公共接地)
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
本体类型  14 点  24\32 点  48\60 点
程序执行方式  循环扫描方式、定时扫描方式
编程方式  指令、梯形图并用
处理速度 0.5uS
停电保持 使用 FlashROM 及锂电池
用户程序容量 30 , 000 步
本体最大 I/O 点数  输入8点/输出6点
输入14\18点输出10\14 点
输入28\36输出20\24 点

系统最大1/0点数 1024 点
内部线圈点数 8000 点( M0~M7999 )
定时器(T) 点数 620 点( T0~T619 )
规格 100mS 定时器:设置时间 0.1~3276.7 秒( T0~T99 )、带记忆( T100~T199)
10mS 定时器:设置时间 0.01~327.67 秒( T200~T299 )、带记忆( T300~T399 ) 1mS 定时器:设置时间 0.01~327.67 秒( T400~T499 )、带记忆( T500~T599 )
精确定时:( T600~T619 )
计数器(C) 点数 634 点( C0~C633 )
规格 16 位计数器:设置值 K0~32767 ( C0~C299 )
32 位计数器:设置值 K0~2147483647 ( C300~C599 )

数据寄存器(D) 8000 字( D0~D7999 )
flashROM寄存器(D) 1792 字( FD0~FD1791 )  5120 字( FD0~FD5119 )  5120 字( FD0~FD5119 )
特殊线圈(M) 512 点( M8000~M8511 )
高速计数器/外部中断 3 种高速计数方式(单相、双相、 AB 相)、 2 种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
定时扫描间隔设定 0~99mS
日历时钟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高速计数器/中断 最大 6 路 200K/24 段
口令保护 6 位长度 ASCII
自诊断功能 上电自检、监控定时器、语法检查

楼主:
有用信捷PLC碰到技术问题的,都可以在这里留言,帮忙解决

网友A:
支持国货,我用过信捷PLC,编程和三菱差不多,希望功能指令再多开发一些,早点用上升级版本。

楼主:
精工,需要什么功能指令,我给开发人员提提

网友A:
能不能把脉冲程序改成象松下的那样编写?这样编程就方便多了,也容易被国人接受,们可以参照一下松下的编程方式。就是PLSY指令。松下的F168和F169号指令。

楼主:
信捷这款XC系列PLC是仿三菱的,PLSY指令应该比较好用的,我本人一直在用,我没用过松上的,以后有这方面的技术问题,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2008-08-14):
请教个问题。我用XC3-48的PLC,老是不能和电脑连接,显示脱机。刚开始的时候修改串口设置,和PLC机型,成功连接了一会。等程序下载后就不能再连接了。用上面相同的方法也不能在实现连接,请问如何解决。谢谢。小弟刚接触PLC。

网友C(2012-03-10):
能把信捷的PLC说明手册发给我吗?谢谢
我邮箱是yinshanyilang@yahoo.cn

网友D(2013-01-13):
我有一台信捷XC3-48T-E现在跟电脑通信编程软件显示为脱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但是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又能正常通信.实在的找不到原因.特来请教.谢谢.我的邮箱JLL898@FOXMAIL.COM

网友(2013-12-26):
回复 楼主:

网友E:
信捷PLC编程软件那里下载?

网友F(2014-06-04):
显示脱机是怎么回事,有高手给支招,谢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信捷的PLC控制器 被密码锁上了  这个需要什么方式解密 或是需要重新编程

网友H(2014-07-13):
我在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