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变送器

楼主(2007-04-19):
二线制变送器
以下是本人对二线制变送器的一些看法,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二线制变送器是通过信号线提供驱动电源的变送器,采用二线制变送器可以节省电源线。 二线制变送器首先被差压变送器采用。差压变送器一般分散分布在庞大的工厂内,采用二线制变送器,大幅降低了施工费用。 二线制变送器和4线制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大幅度节省电源线的费用。例如在露天分布有大量储藏罐的罐区,由于储藏罐分布得很散,而且很多都不能接电源,这种情况下采用无需供电的二线制变送器非常方便。二线制变送器的信号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DC4-20mA直流电流信号。该DC4-20mA直流电流信号抗噪讯能力很强,即使在有电力设备的环境下都可以保证信号的稳定传送。如果采用电压信号,例如DC0-10V的信号线上加上10V的噪讯电压10V,信号线上的信号将增加一倍。而二线制变送器的输出端子测得变送器内部的阻抗值至少有1MΩ,因此噪讯电压10V加在受信阻抗上的电流值I:I(A)=10(V)/10^6 =10^-5 (A)=0.01mA,相对于量程20mA,影响只有1/2000。这是二线制变送器优越之处。
     二线制变送器的接线如图1所示。信号回路上是4-20mA的电流信号。二线制变送器利用输入信号0%对应4mA的直流电流动作。信号为100%时,变送器就在4mA上加上16mA将回路的信号控制在20mA。二线制变送器内部控制使输入信号和4-20mA的输出信号成正比。因为二线制变送器本身有V1的压降,所以信号回路内的受信阻抗的最大值为(DC24V-V 1)/20mA(图1)。

     对于二线制变送器是如何实现输入信号和输出的4-20mA线性对应的,可以参考一些国外的电流环芯片的框图。这里再贴上BB公司(现属于TI公司)的几款电流环芯片的框图,供大家设计或应用时参考。有兴趣的可以利用模拟电子的知识先分析下以下几个框图的原理,再用分立元件按图自行搭制电路测试,这样就可以更加透彻的了解二线制变送器是如何进行信号转换的了。建议从XTR115框图入手分析,进而分析XTR105,XTR101框图。

XTR101的内部框图

XTR105的内部框图
当你有一个目标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楼主:
XTR115的内部框图

     二线制变送器最初主要被差压变送器采用,如今热电偶、热电阻、电压、脉冲、应变计、CT、PT等广范围的信号输入都可以采用二线制变送器。热电偶通过采用现场二线制变送器,到控制柜的配线可以用铜线代替昂贵的补偿导线。另外二线制变送器的工作环境温度范围为-40度至85度,能适应苛刻的使用环境。
当你有一个目标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楼主:
在工业现场中,一般会要求现场信号和中央采集控制部分的信号之间隔离,通常的做法是二线制变送器信号用信号接收器接收,然后通过隔离放大器将信号隔离,输入到信号采集环节。下图所示就是一个二线制变送器信号隔离的例子,热电阻将温度信号转换成电阻信号,通过XTR105将电阻信号转换成二线制的4-20mA信号,RCV420将4-20mA电流信号接收转换成0-5V的电压信号,再由ISO 122隔离输出。

     这种隔离方法的缺点是要求1组隔离的双电源来给输入端供电,这样成本就会增加,系统也更加复杂,与二线制的节省成本,降低费用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向大家推荐一款国产的二线制隔离配电芯片RS 1119,使用该芯片可以简化二线制变送器的隔离电路,大大减少二线制变送器的隔离费用,在使整个系统的可靠性提高的情况下再降低成本。

     二线制隔离配电芯片RS 1119使用非常方便,直接将图1所示电路改成图2所示接法即可实现信号的隔离,线性和精度都可以保证在0.2级以内。由于RS 1119本身会消耗能量,所以在电流环路上就会产生3~4V的压降,因此信号回路内的受信阻抗的最大值为(DC24V-4V-V 1)/20mA(图2)。一般二线制变送器的V1在12V就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增加了二线制隔离配电芯片RS 1119后二线制回路可驱动的最大电阻为400欧姆,远大于标准的250欧姆。所以说使用二线制隔离配电芯片RS 1119可以降低二线制变送器的隔离成本,使整个采集系统也变得简洁易于维护。
当你有一个目标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网友A:
不错!欢迎,支持楼主!继续.

网友B:
谢谢!是否有有关电容液位计的详细电路图?
另外,你说的RS1119是哪里产的?价格几何?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电容液位计的详细电路图,RS1119如有需要,请留下邮箱,我将报价和说明资料发给您
当你有一个目标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网友C(2007-06-12):
不好意思,我没有电容液位计的详细电路图,RS1119如有需要,请留下邮箱,我将报价和说明资料发给您

你好!可以将RS1119的报价和说明资料发给我看看嘛      邮箱是minxianglong6916@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C:
我公司生产的温度测量仪原理跟楼主上面提到的一样,现在有个小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温度仪流程是:PT100——〉XTR105——〉RCV420——〉单片机      现在由于不好买和价钱的原因我公司打算把420替掉,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推荐一种有同样功能的芯片或电路,其他部分都不变      万分感谢!!!    我邮箱是minxianglong6916@163.com

楼主:
用250欧的电阻采样
当你有一个目标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网友D(2017-03-02):
楼主,我的邮箱是tanjianfeng9027@126.com
对你的RS1119芯片很感兴趣,如果合适,我们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网友E:
好文 !
楼主是做隔离栅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