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9):
各位高手,能否帮忙把这些函数的定义具体做什么用的可以告知小弟吗?
void init_plc(void);
int check_plc(void);
int _read_data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int _read_mdata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int _write_data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int _force_m_contact(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char ucOn_off);
int read_data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int read_mdata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int write_data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int force_m_contact(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char ucOn_off);
int _read_m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int read_m_register(unsigned int uAddress,unsigned int number);
这是三菱PLC通讯协议开始的定义函数的代码。

网友A:
这些只是开头的定义而已,
就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爸妈给你取名字一样,
只有象征意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呵呵

楼主:
这个我知道,原因是三菱PLC的通讯原文件挺长,只是把定义给列了出来,只是想知道,这些定义函数的具体用法。例如:init_plc()这个函数就是给通讯接口初始化用的,check_plc()就是检测PLC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