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通信

楼主(2007-04-19):
紧急
西门子200之间怎么通信!

网友A(2007-07-02):
MICRO WIN自带的PPI协议,用于S7-200之间通讯很好用。内有向导,傻瓜级,很方便。

网友B:
使用PPI网络通讯. 在MicroWin软件中"Tools"--->"Instruction Wizard", 使用 NETR/NETW向导编程.

网友C:
通讯线是什么电缆?

网友D:
这个电缆自己做一个就可以的,接3,8就可以了

网友E(2007-09-17):
用一个好的232到485的转换器就可以了,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