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楼主(2007-04-19):
一、选择题(多选)
1、表示任意两位十进制数,需要(      )位二进制数。
A)6      B)7     C)8      D)9
2、下列信号中,(       )是数字信号。
A)交流电压    B)开关状态    C)交通灯状态   D)无线电载波
3、小数“0”的反码形式有(   )
A)0.0…0      B)1.0…0       C)0.1…1      D)1.1…1
4、余三码10001000对应的2421码为(   )。
A)01010101    B)10000101    C)10111011    D)11101011
5、下列电路中,非数字电路有(     )。
A) A) 差动放大电路  B)集成运放电路  C)RC振荡电路  D)逻辑运算电路
6、若逻辑表达式,          ,则下列表达式中与F相同的是(    )
A)             B)             C)       +
7、若一个逻辑函数由三个变量组成,则最小项共有(     )
A)3     B)4    C)8     D)12
8、图1—1是三变量卡诺图,则其最简的“与或式”为(    )
A)AB + AC +BC   B)A   +    C + AC  C)AB + B  +A
0 0 1 0
0 1 1 1

图1—1
9、下列各式中哪个是三变量A、B、C的最小项
A)A+B+C     B)A+BC    C)ABC
10、正逻辑是指(   )。                      BC
A) A) 高电平用“1”表示,低电平用“0”表示;A   00    01   11    10
B) B) 高电平用“0”表示,低电平用“1”表示; 0
C) C) 高电平用“1”表示,低电平用“1”表示; 1
D) D)高电平用“0”表示,低电平用“0”表示。

11、已知函数F = A + B,则它的反函数的表达式(     )。
A)   +         B)          C)
12、下列说法哪一个不是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
A)真值表和逻辑表达式   B)卡诺图和逻辑图    C)波形图和状态表
二、分析、计算题
1、 1、  试总结出:
1)从真值表写逻辑表达式的方法。
2)从逻辑表达式列真值表的方法。
3)从逻辑图写函数式的方法。
4)从函数式画逻辑图的方法。
2、 2、  利用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和常用公式化简下列各式:
1)A
2)A   (A+B)
3)A   +  AC  +BC
4)ABD +A   C    +A   DE +A
5)  BC +(A +   )C
6)AC + B   +    B
3、 3、  某逻辑函数的真值表如表1—1所示,写出该函数的表达式。
表1—1
 A        B       C  F
  A       B       C  F
 0        0        0
 0        0        1
 0        1        0
 0        1        1  0
 1
 1
 0   1       0        0
  1       0        1
  1       1        0
  1       1        1  1
 0
 0
 1
4、 4、  电路如图1—2所示,若开关闭合为“1”,打开为“0”;等亮为“1”,灯灭为“0”。试列出F和A、B、C关系的真值表,写出F的表达式。

                       图1—2
5、 5、  证明“异或”逻辑和“同或”逻辑二者相反的关系。
6、 6、  将下面各函数式化成最小项之和的形式。
1)F =    BC + AC +   C
2)F = A    D +BCD +   D
7、 7、  求下列函数的反函数并化成最简“与或式”。
1)F = AB + C
2)F = (A +BC)  D
8、 8、  用公式法化简下列函数
1)F = A     + A  C +  AB  +ABC
2)F =       C +     BC +ABC + AB
3)F = A +    BCD + A     +  BC  +   C
4)F =          +AC +B +C
5)F = (A +   C)(A + CD + D)
9、 9、  用卡诺图化简下列逻辑表达式,并将所得到的最简“与或式”转换成“与非与非”表达式。
1)F = (A  +   B)C +ABC +      C +   D
2)  F =    +       + AC
3)  F =    BC +      C +AB    +ABC
10、 10、              用卡诺图化简下列逻辑函数
1)F = ∑m (0,1,8,9,10,11)
2)  F = ∑m(3,4,5,7,9,13,14,15)
3) F = ∑m(0,1,2,3,4,6,8,10,12,13,14,15)
4)F = ∑m(1,3,7,9,11,15)
5)F = ∑m (0,1,4,5,12,13)
11、 11、              化简下列具有约束项的逻辑函数
1)F = ∑m(3,5,6,7,10)+ ∑d(0,1,2,4,8)
2)F = ∑m(0,1,2,4)+ ∑d(3,5,6,7)
3)F = ∑m(2,3,7,8,11,14)+∑d(0,5,10,15)
4)F = ∑m(0,4,6,8,13)+∑d(1,2,3,9,10,11)

网友A:
一点点都不会哦,布尔代数是怎么计算的啊?
比如全加器的
—————————————————————
——      —          —           —
ABC     + A   BC  +   B  AC  +     C   AB

怎么化简的啊?具体过程要用什么样的公式?

网友A:
特征码是怎么样找出来的?可以给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