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9):
我厂内有一电网是利用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器做单相漏电保护器使用(详细请见下图),每相线上至少接三个插座(供电脑使用).由于三组电的负载均用几毫安的漏电电流,另外加之各个插座上的运行的负载数量不一样有时会导致三想不平衡,漏电流叠加起来也会增大以至于跳电.

请问兄弟,我司这供电电网合理吗?电工手册上有相应规定吗?
可回复:zhouxiaosan@huawei-3com.com

网友A:
没道理,其中有一相故障会牵连其它两相,如果改成不带漏电的空开,在其下面每相上另加单相漏保,应该可以。

楼主: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B: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只能用于三相基本平衡的负载,你的线路(电网)明显不会平衡